[主板&显卡]
ESC主板问题

楼主(2010-01-02):
今天修了快ESC的945主板。 问题是上CPU不跑代码。测试内存电压有2。5V  因为是上2代内存。明显电压不对 所以就一直在修内存电压。把哪个9214也换了。电压还是2。5V  。无意当中看到CUP座子有几个脚有点点弯。就把弯的弄正。没想到在上CPU测试电压。居然电压达到了1。8V 完全正常。在上内存。主板跑D3在到26 居然好了。晕死。没想到还有这么怪的事

网友:
修过一块杂牌915,量全板供电、复位(无示波器,没量时钟)都正常,就是不跑码。研究了很久,无意中把板子反过来看发现cpu座反面有倒针的,把针直过来就修好了。所以再次强调,细心很重要,我则是犯了个低级错误,目测检查的时侯不细心。

网友:
ESC? 应该是ECS吧. elite computer system 精英电脑.
ESC应该是键盘上的退出按钮

网友:
楼主心好细啊...对女朋友一定很好

网友:
主板的座出故障是很大比例的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4169-1-1.html
不单是精英的,,很多主板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天黑了吗 -4 分不是这么挣的。

网友:
操。你觉得我在混分。就封我ID吧。靠。你妈  老子不在这搞了

凤城 -10 请注意你的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