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总是那一个颗粒 有问题

楼主(2010-01-02):
我又一DDR256  颗粒是HY5DU56822BT-D43    检测是第六颗粒都红  我就用HY5DU56822AT-H代替   后  还是那样     我把第六和第七交换   第六好了  第七又红了    是颗粒不兼容吗 ?

网友:
你确保代换颗粒是好的吧。?
代换颗粒的频率一定要相等或者高于原来的颗粒 D43颗粒是400频率的  H好像是266的频率把 。把SPD刷成266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你说的对    还想问一下啊 如何刷为266的?

网友:
直接刷56822at-h颗粒的SPD吧 我上传给你

197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按楼主说的,不全红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