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2寸液晶 开机就白屏 求救中·!!

楼主(2010-01-02):
前几天朋友给我送来一联想22寸液晶显示器 故障为开机马上白屏 小弟我对维修显示器毫无基础,单抱着学习的态度吧显示器拆开了
拆开后 发现主板上无明显 零件击穿或者是随坏的问题 无明显烧糊的痕迹 给另外一给朋友看 他说是主板没问题 有可能是驱动板或者是屏有问题 后经过测试 确定是屏 问题  拆开屏后说是屏的一个解码芯片坏了 我无语中 最让我不解的是 这个屏是由LG生产的 但是灯管却是2灯管的
小弟是菜鸟 总是觉得他说的那个零件应该没换 比较显示器才刚好1年的时间 而且很少使用 想请教下大虾们 什么情况会让显示器开机就立即显示出黑屏
  小弟在此先行谢谢了
另外在潜水的时候看帖子发现很多朋友都说到通用板  请问是电压部分的还是驱动板的 基地是否有卖  有知道的请说下

网友:
22寸的屏用两条灯管?
查查屏的供电保险咯!

网友:
液晶显示器一般主要部件无非是电源、高压板、驱动板部分,现在还有电源和高压板集成的板子,按你说的情况如果白屏,我认为电源和高压板应该没有问题,问题出在驱动板或屏线上

网友:
一般液晶白屏多是驱动板故障,液晶屏供电故障多。
1:有白屏说明灯管是正常工作了,高压板就是OK的不用检修。
2:接上电脑主机,用万用表检测驱动板的R,G,B,3个信号的输出,是否有电压,一般是1.5V左右,顺着RGB3个大信号检测到液晶屏板上。
3:查看液晶屏的主板上的保险电阻。
4:刷写下驱动板的存储器。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明天就去试 真的很感谢基地的朋友们 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网友:
22的屏会是两灯的吗?绝对不可能吧  支持三 四楼的见解

网友:
22的屏  怎么都不会是2灯的,,,,你是看错了

网友:
我修过白屏的,主要问题是对屏的供电,22寸的应该是5V,首先检查驱动板送出了么?如果是,再查屏板上的供电通路.

网友:
真的只有2灯管 刚一拆开显示器我也震惊了···联想也太缩水了哎 主板上零件都少得可怜
我争取今天把照片传上来给看见看下

网友:
22寸有2灯管的?长见识了
一般白屏首先要检查屏的供电到了屏上没有,再检查脉冲芯片产生的各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2灯管,数灯管插座就知道了,数数会数吧。我相信楼主还不至于把2和4数错吧。
问题解决了的话请给个你的维修过程,好让新人都真正的分享到你的维修乐趣和知识,别让我们的回答让新人们都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还请楼主辛苦点,把你的维修过程和结果公布给大家知道!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