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原装机超奇怪问题

楼主(2010-01-02):
有HP原装机若干台,型号为DX2255,在使用二年后发生越来越多的奇怪问题。主要表现如下几点:
1、安装了XP SP3后出现WINDOWS下不能使用光驱的情况。安装补丁和设置BIOS参数后有些可以解决问题,有些不能。
2、安装完XP后,正常使用一些时间后,启动时间超长,从开机到看到启动选项十几秒,但接着能看到WINDOWS标志就慢下来了,可能要20多秒才有滚动条才在动,接是黑屏,二分钟后进入系统,但是速度不爽,查看任务管理器,发现CPU内核达到100%。主要进程是 SYSTEM。重装了系统,安装了硬件补丁、更换了硬盘,刷新了BIOS,问题还是一样!!!真是没有头绪了。
诸位要没有遇到过啊,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我想是硬盘的的那个隐藏分区在作怪吧,不过我没遇到过。

网友:
上IDE和SATA硬盘都是一样情况

网友:
是不是病毒啊 ,把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 试试!  ?

网友:
仲华,我是你明哥,怎么你也混到这里来了。哈哈,打个招呼,不灌水了
楼主说的可以在详细些吗?例如主机配置方面,不要搞半天要我们去帮忙查看你的配置呀,之类的
你说的可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若干都是如此呀,可要把硬件方面的因素考虑进去。
这些电脑可是一个局域网里面的?还有就是有没有排除散热问题,用了2年了没有搞卫生吧。
至于2楼仲华说的隐藏分区的问题,我想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还需要等楼主更新数据后才可继续发表新的内容。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还有数据线换过了嘛?

网友:
用最小系统化开机, 开慢不,  我遇到查了光驱后进系统奇慢的现象,  遇到过鼠标插错口跑25

很多很多奇怪的问题 。。

网友:
关于电脑慢,你设置一下bios里有个电源设置选项,里面有个什么wtXX的英文,把他设置成关闭,这个功能是HP加密技术,至于你的光驱为什么不能用,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你看看主板上的给内存供电的电容是不是起包了,我的主板就是   换了就好了,但我的不是品牌的,组装的

网友:
哈,多谢各位研讨。这些机子的情况外观还是很好的。
1、没有灰尘,可以排除他的影响。
2、风扇的转动也是正常的。CPU是AMD的。内存1G。CPU的温度也很低。
3、主板什么的外观都没有零件有问题。起包的更没有了。
3、原来的硬盘是SATA的。换了IDE硬盘重新装系统,情况也是一样。
4、进入PE系统系统运行是正常的。

网友:
刷BIOS也一样...?换块主板看,看起来像是南桥不良...再看下CPU的二级缓存被关了没

网友:
有调整过BIOS吗?试下载入出厂默认设置。将硬盘的映射问题弄清楚,看看是不是SATA接口的映射出了问题

网友:
BIOS已经全部测试过。里面没有二级CACHE的设置。不过可以看到二级是256K。可以说排除了BIOS的可能。此外,还安装了小红伞,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原因也很简单。
其实这是原品牌机的问题。
因为硬件上一直查不到原因,所以我只好又回到软件这个思路。再加上进XP之前都正常反应。进入XP后也能运行,只是慢。所以判断硬件问题应该不大。
下载了惠普的原装GHOST。安装,问题还是一样。不死心。再装。这次在安装到解压硬件驱程的时候选择全部不安装。
YE~~~,一路安装完成,进入XP,速度那可是不一般的快!!!
心花怒放,但又七上八下。
先安装主板芯片的驱程,然后显卡、网卡、声卡。
重启,速度也是跑一样的。心放了一半,再重启几次,还是正常,终于完成一项重大工程,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