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士顿 DDR512 一批内存

楼主(2010-01-02):
大家好!我以前描述不太清楚 现在详细讲一下 请大家帮帮忙!  我有一批金士顿 DDR512在杰微865GV上 板子上 带不起来(母条是三星128M)   于是我就换spd(换的spd是威刚  颗粒都是一样的 现代颗粒)   起来后 检测 全红(清洗了  排阻也测了都没问题)     现在该如何修了    谢谢大家

还有 板子如何区分8位  16位  要是换板子 排阻该如何放

网友:
买到一批好货了吧?

网友:
你的描述不清晰

网友:
全红的情况下 ,先清洗,后加焊 测排阻。 还是红,换板。 颗粒全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坏条子带不起来 你的是否865GV的主板? 如何确定主板没问题 用128M或者64M母条带不起,尝试换个EEPROM看看。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像你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都是SPD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