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达品版机上主板 423的CPU 能点亮,接上键盘报警

楼主(2010-01-02):
本为是菜鸟,今天遇到的一块儿主板,主板为实达品牌机主板,CPU是P4  1.5的,423针,上SD内存。接上键盘时候,开机提示如下:
Floppy disk(s) fail (40)
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oled

并拌随着报警声,提示按F1
主板不跑码,请各位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软驱失败
键盘错误或者当前没有键盘
coms错误,载入默认

网友:
我觉得 首先是要把键盘找不到的问题 解决了 然后把BIOS设置哈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维修键盘接口.后者设置C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