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BM南桥拿下与重植的温度

楼主(2010-01-02):
GBM的桥肯定是0.6的珠子.
经验之谈说一下:
你在做上去的时候注意了.
温度一定要看着.因为这个桥我做过几个.拆下来的温度不能用在做上去的温度.会爆桥
做上去的温度比拆下来的温度低一些.

以上是引用黑马在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0&highlight=gbm上的留言,针对这个桥我做过四个,一个也没有成功过,后来简直就以为不是南桥的问题了,我都是按拿下的温度做的,有二台R60, 做完后机器都不触发了,还有一台DELL 1210 ,做完后故障依旧,真是怪事了,改天再找出板来试一下,不过已经都变形的不成样子了 ,放时间 太长了

请教:爆桥是指的下面的锡球连了吗?还是指桥内部的损坏?谢谢了先

网友:
桥吹起泡了嘛

网友:
热涨冷缩引起的   南桥有铅0.6   温度 最高240   60秒     最前面180 40秒  试下  我这里做桥更切菜一样

网友:
南桥开到225度就可以了,不需要太高的温度,高了会爆桥

网友:
做桥在于人,而不是全靠机器,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做BGA这没有固定的程式,你家机器不一样,温度当然也不一样了

网友:
关键还是要控制好温度和时间,否则要爆桥。

网友:
温度和时间都是人为定的,一句话靠经验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