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主板跑码正常,却无图像,加独立显卡也一样无图像

楼主(2010-01-02):
这个是我前几个月遇到的一个怪问题了,刚看到一个显卡维修说到缺色的问题,我这才想起我的这个坏主板至今未得到解决。
主板是致名主板,具体型号忘记,940,集成显卡

条件如下
1:加CPU,内存,跑代码正常,能从C1经过75跑到FF,能听到报警器正常鸣叫一下。说明正常开机。
2:接上显示器,却无图像,(显示器正常),从新启动,代码,报警一样正常,可正常开机,还是无图像。
3,插上独立PCI-E显卡(显卡是好的),插上显示器到独立显卡VGA插口上,开机,代码,报警正常,故障依旧,无画面。
4:通电测量独立显卡VGA输出口RGB信号电压,发现G信号电压位低电平,其他为高电平。行 场为高电平
5,去掉独立显卡,通电测量集成VGA端口RGB H V电压,和独立显卡端口测得电压同样参数。
6:测量主板VGA端口RGB对地阻值相同,100欧左右
7,换主板,用上原来的CPU,内存,通电测试正常亮机。
问题:
1:请问各位高手,现在集成显卡可以肯定是有故障了的,为何换上独立显卡,故障还是相同
2:假设北桥损坏,却跑码正常,再假设,只是管理VGA这一块有问题,为何换上独立显卡测得的参数是一样的??
请不要说些换主板的废话,本人诚心拿出这个问题讨论,只求分析和大家都能在这个地方共同成长,也不要说些换CPU,内存之类的。在回贴前请看清楚条件内容。请大家踊跃发表自己的意见,希望可以在大家的回答中获得真谛。我也会随时上来更新数据,将测得的结果与大家分享。
若有结果还希望斑竹不吝啬给个“精”哈哈。

网友:
显示器的指示灯是什么颜色?这个问题是北桥空焊或损坏多点吧,北桥损坏了发出去的RGB信号都会不正常或没发出,你用什么显卡都没用,你压北桥开机看看跑什么代码,显示器有什么反应

网友:
难道你没先刷下BIOS或者加焊下桥看一下?

网友:
楼上各位的意见我还真的没做,没时间呀,呵呵。不过我可以确定显示器灯是红色。
明天回去找下板子测量做下看看。

网友:
正巧,今天我接到一块板也各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是昂达N61GC的板,刷了BIOS,故障依旧

网友:
呵呵 还真巧,不过我是前个月接到的板子,朋友不要了。我现在也等着看怎么弄好,我之前也想到刷下BIOS的
可是我想到能正常开机,那就应该不关BIOS的事了,所以就没刷了

网友:
北桥空焊了。遇到过

网友:
你的板是不是AMD754的,如果是的话那就是显卡主控芯片虚焊,那个所谓的北桥其实显卡芯片,加焊一下也许会好,这种故障是通病啊 !

网友:
我也有一块没有修好,刷了BIOS没有用,就报废了,我想是北桥不行

网友:
CMOS电池放下电   有时故障非常简单   只不过大家把他复杂化了

网友:
换个大点的新显卡

网友:
我这专门准备了一块PCI的显卡,专门用在这种主板上判断问题

网友:
有没有 禁止 主板集成的 显卡? --》BIOS项目;

另外,检查一下 主板 I/O 面板 上的 VGA 插座,有可能是 它 出问题了,而非是 NB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13楼意见,换个PCI的老卡看看能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