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跑41代码的主板维修方法

楼主(2010-01-03):
一块AOPEN主板,第一次开机跑马到0B后,就自动再次重启开机,然后开机跑马到41,伴随的是那种短、节奏比较快的鸣笛声,然后屏幕上显示:BIOS ROM CHECKSUM ERROR
KEYBOARD ERROR OR ON KEYBOARD PRESENT
DETECTIG FLOPPY DRIVE A MEDIA...
DRIVE A ERROR.SYSTEM HALT

键盘就失去作用了,好像系统就死机了一样。主板有2个型号:AX4B-G2N    AOPEN 4X4B-G2
在这个主板的官方网站上找到了BIOS下载地址,但是有好几个程序,不晓得下载那个了,已经下载了最新版本的BIOS(是在官方网站上下的),用编程器刷BIOS后,故障还是一样,求助中。

网友:
这个就是BIOS的问题,,,,,你刷个一样的老版本,有的新版本不见地支持!

网友:
就是bios的问题,多刷几次,编程器经常一次刷不成功,多换两个bios版本试

网友:
嗯。应该是BIOS

网友:
AOPEN主板疑难杂症非常多,我接受14块这样的主板,当时修好11块;其中6块使用几个月后陆续损坏,又2块据像你这个一样。。。

网友:
明显的BIOS程序出现问题了, 你多刷几个版本试试

网友:
换个BIOS芯片,重刷下BIOS,可以换几个版本刷一下

网友:
问题是这个主板没的那个座子,每次都要焊接下来刷BIOS,实在是不方便。有其他什么办法吗?

网友:
重加上一个座就行了

网友:
刷BIOS吧,应该能解决.

网友:
本人遇见过  IO问题的这样故障的主板  刷过BIOS如果真的不行就换个IO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