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上网本

楼主(2010-01-03):
我手头有一个宏基上网本,CPU用的是凌动的N270 ,北桥是82945SE,南桥是82801GBM,  能触发,就是电流到0。32就不动了。请那位高手指点

网友:
你尝试着维修过吗,结果怎样?cpu供电那里吧…

网友:
我也是手头一个这样的本子。我换了 CPU  还是一样,各个电压都正常,我判断要刷BIOS
望高手指点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 进水的 不能触发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北桥坏了,测试下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
你这款是ZG5的吗?如果是。刷个BIOS 可能有奇迹出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