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液晶一闪黑,再一闪黑问题

楼主(2010-01-03):
一台15寸液晶通电一闪黑,再一闪黑,然后就一直黑下去了,再通电情况一样,,这会不会是电源起保护了,还是高压板问题??
补充:折开了,里面没有明显的不良!
问题以解决,,原来是灯管问题
电源

网友:
高压及灯管,灯管的可能性大

网友:
你先什么都不要管,拆开补焊一下了。说不定能有意外 的惊喜

网友:
高压板保护啊,或是电容鼓胞

网友:
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
先拆开检查一下吧,有可能只是电容爆了

网友:
这样需一步一步进行,测灯管,测高压条…
最后组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