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改装DDR3内存

楼主(2010-01-03):
今天有一客戶拿來一台笔记本,三星R467的,原装的是DDRII的,说是让看看能不能装条DDRIII的内存,我上网查了下资料,该本本用的是PM45+ICH9的芯片组,PM45是可以支持DDRIII的,但DDRIII的电压与DDRII的电压不同,客户让改下电路看行不行?我也没做过方面,不知道哪位师傅帮研究下。

网友:
不是改电路那么简单,并非仅仅电压不同,插槽也不同,请问插槽怎么放,周边元件往哪里焊,bios内容怎么改????
凡事不能只看一点不及其余!!!!!!!

网友:
这个应该不太好改吧?    总线的速度还要调整,不仅仅是改下电压的

网友:
开年最拿无知当乐趣奖搬给你了

网友:
我也知道不好改,不过今天遇到了这样的客户,我也是这样跟他讲,我觉得他好像是在怀疑我的技术,我也希望有人知道改DDR2改DDR3的可行性方案。因此发个帖,希望能够有所收获。也可以更深刻的了解DDR2与DDR3的区别。

网友:
你改好  你可以直接  自己做笔记本了  这是我2010看到第一个最好笑的笑话了

网友:
唉!~~~2010年刚开始就遇见了小白~~~~。

网友:
貌似要考虑的问题很多  不能冲动

网友:
改内存,这有点不太现实,像张老说的,不只是单单一条内存,而是关联到整片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肯定不可改呀

网友:
PCB走线之类的 怎么办哦    没那么简单的  回厂重设计PCB 要不元件放哪里啊

网友:
你直接把DDR2内存的那张纸换成DDR3算了,客户心里接受就好,哈哈

网友:
改好了,把电路发上来,。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
最关键的是有没有DDR3的焊盘和BIOS支持??

网友:
也不用去想了,这个是不可能的。

网友:
有点天方夜谭 吧

网友:
有希望,就有成功的可能,不过呢?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投资在这方面,也不值投资,也没有必要投资吧!

网友:
那几乎等于设计一款全新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