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 换个键盘就掉电了

楼主(2010-01-03):
华硕 A8J 来时键盘有几个键坏了,很简单换个键盘,但开机进了下BIOS 后推出重启按了下AIT键,机器好像自检一样,想DELL自检那样。
我就强行关机了。这下好,在开机电流到1.0 A左右就掉电。反复开机都这样。倒霉换个键盘也能坏这本子?全拆 把电池拔下放电,在开机还一样。回头想了想是换键盘时自己按了下ALT 键才出现的,开机CPU 电压为0.93V ,CPU 没有工作。先刷下BIOS,找了半天 终于找到了SST [49LF004B] BIOS 。涮完开机正常了。
顺便把BIOS发给大家。

网友:
非正常关机BIOS会丢数据,不到万不得以,要正常关机呀

网友:
BIOS数据掉了,但是出现掉电的还真少,IBM的会报错,华硕的还是头一次听说

网友:
IBM 机器到时正常,别的机器还真是少见。。。不过本人还不会刷笔记本的BIOS

网友:
莫名其妙的毛病啊

网友:
这款机子的这种故障我也修过一次,开始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后来对这款机子判断BIOS是否损坏找到一个很方便的方法:不用拆机,只要拆掉键盘,在键盘下面有一个12针接口,这是一个LCP/debug接口,只要在这里外接一个BIOS也可以开机。如果用外接BIOS正常就是BIOS坏了。

网友:
真是很好的经验,也不知道能碰到几回,碰上了就算倒霉

网友:
真是什么维修笔记本个种个样的事都会发生

网友:
谢谢了,学习了华硕BIOS坏也会掉电,以后要注意正常关机了

网友:
真是好帖   A8J BIOS不能忽略  下次遇见这种情况先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