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10-01-03):
我这有块 主板 是自动开机 关不了机 换I/O 后 不开机啦 我换了3个I/O啦 还是开不了机
开不了机

网友:
LZ仔细看下换IO的时候有没有碰掉件

网友:
触发电路有问题,先查南桥供电是否正常,在查POWER开关针是否有高电平,触发后是否有低电平到I/O

网友:
看io型号有什么区别 有的需要原装io

网友:
什么品牌的主板也不说清楚,I/O不能乱换的

网友:
可能是没有焊好吧,还有技嘉的主板,换IO要慎重的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