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4511GM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0-01-03):
高压上的4511GM 8引脚的管理芯片用什么代换?
我手里有4606 4620这些能代换吗?
芯片

网友:
4800可以吧

网友:
可以用4511 4503 4606都可以

网友:
晕 4606点上就冒烟了
我再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
4511内含有N沟道和P沟道,用4606,4600,4532应该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