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M2 型号是CROSSHAIR 你们见过吗

楼主(2010-01-03):
F:\DCIM\101MSDCF现在客户拿过来一张板子   它能点亮  但重启他就进bios    不知道提示的是什么   我照了几张图片  给各位看看  看看有什么办法   帮忙怎哈我都不知道怎么发图  就在我电脑里图片

网友:
把照片存到你的相册里,再贴个链接就行了

网友:
现在客户拿过来一张板子   它能点亮  [localimg=180,135]4[/localimg]但重启他就进bios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不知道提示的是什么  我把里面的软驱关了还是一样的  [localimg=180,135]3[/localimg] 我照了几张图片  给各位看看  看看有什么办法   帮忙怎哈 我一点也没头绪  第一次遇到  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他们说改还cpu  我不知道怎么改 这个应该没什么改的把   [localimg=180,135]2[/localimg]  高手们  告诉哈我改怎么办啊

网友:
哥们能不能把此板的BIOS备份一份上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