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 第一下开机不能开,第二下开机就正常??

楼主(2010-01-03):
今遇到康柏v3000的机器,第一下开机,指示灯全亮,风扇也工作,就是屏不亮,关掉之后再开就正常了,能进系统,看电影什么的都没问题,不知道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种问题啊?请指导一下!!
问题

网友:
是不是独立的显卡了,如果是就是显卡的问题了,如果不是就是北桥的故障了,碰到过这样的毛病

网友:
我没遇到过 但是有人遇到过 单次不开 双次开 就是显卡或者北桥的问题 通病.

网友:
应该是显卡故障吧!!!

网友:
还是显卡的故障呀,做吧。

网友:
考虑下电压方面,我在改电压后出现过这种现象,恢复电压就OK了

网友:
清晨电脑
我把它的风扇改成常转的了,难到是这个造成的么??

网友:
疯狂的牛
是集成的6150

网友:
来自: 贵州六盘水
那就把6150拆下来置珠或者换块6150吧。

网友:
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我遇见过

网友:
北桥问题,清华同方V400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帮顶了...菜鸟来增强人气

网友:
是的,这种显卡很容易出问题,最好是换一个吧!

网友:
那个是桥的问题我刚今天修好了个

网友:
有没有统一点的意见啊。。

网友:
我好像 遇到过 开关 按一下 没反应 按 第2 下 就 可以 不知道 为 啥,,

网友:
通病,NV芯片组的都容易坏、

网友:
重焊6150再发表一下心得.

网友:
复位电路也有可能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独立显卡加焊显卡 如果是北桥那就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