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H掉电问题

楼主(2010-01-03):
客户送的一台华硕A8H,插上电源能开机,电流到0.47就掉电,上假负载测核心电压1.5   时钟电压0.43  没有复位
各供电电压也正常,打北桥阻值正常,不怎么会搞,没思路了,各位大虾教我我下面该往哪方面着手?

网友:
即然你说没复位,那就先把复位修好再说吧。

网友:
我刚搞没多久,复位话题太大了,我不知道从哪里检测,2楼能教教不

网友:
CPU 没复位,不还是有可能是北桥问题,先做北桥

网友:
上电后掉电,我通常会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或换,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先做北桥吧!把复位弄好了再说啊!

网友:
看PG信号有没有.再看南桥发没发出复位.南桥发出了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先查一下南桥有没发出复位,可以打IDE接口的1脚或PCI得,确定有的话,再做北桥,没有的话,先做南桥

网友:
你确定时钟已经正常工作了吗???

网友:
CPU的PG有没有,没有先看南桥,

网友:
做北桥吧,我刚刚做好了一台。

网友:
你插诊断卡 看有没复位 如果没有你差下南桥供电正常不 如果正常 你就换下南桥看看吧
如果有复位 你看北桥供电正常吗 如果正常应该就是北桥没有给CPU 复位 使CPU 没工作 你可以用手摸摸看看 CPU 烫不 还有就是按下北桥看看  我也是新手希望 不会误导 你 高手也可以指点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