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thdd测硬盘通常都花多长时间

楼主(2010-01-03):
如题,刚开始搞这个,通常半天也测不完个40G的。

网友:
一般都用MHDD扫描

网友:
谢楼上,我主要是想问花多长时间,还有就是多少坏道以内值得修。
最近店里硬盘吃紧,外面同行手里一30G的要价60,所以想把几个坏的拿出来弄弄。

网友:
坏道太多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坏道和红绿块多的话就慢了。不值得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MHDD会快点,一般一个多小时就够了

网友:
MHDD修硬盘没有试过,不过用DM低格坏道不错哦~~

网友:
我是先mhdd扫,然后thdd,最后低格。

网友:
用MHDD测试比较快,坏道和绿块太多就不值得搞了,一般少于10个

30G=60快?我45块一块,卖点给你要不要?

网友:
楼主 哪里啊  这好的价  我这里20G以下含20等同 垃圾 10-15
30G 30  我20都卖过不少6E跑小的那种

网友:
我们这40G的要70-8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