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8500GT装系统正常,玩3D游戏花屏

楼主(2010-01-03):
接一网吧客户机器,玩游戏几分钟后花屏,3D模型都乱跳,拉很长的线,最后的问题是CPU,换了CPU立马解决。
修这机器,捣鼓了大半天,内存,主板,显卡都换完了。
cpu
显卡
主板

网友: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意思是显卡没有问题,最后查出花屏原因出在CPU上面?

网友:
AM2的主板内存处理器是在CPU下面的 所以你CPU 有问题 内存处理器也会有问题 就会导致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