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 高手给解决一下

楼主(2010-01-03):
现在有一块主板,是联想昭阳E42的主板cpu T2390  内存1G 笔记本是被摔了,不过还能亮,自己拆开后现在主板风扇转5秒左右后不转了,但是电源灯是亮的,接在外置显示器上什么都不显示。自己想把它修一下以后,接一个外置显示器,当主机使用。请高手指点指点,可加QQ307410347 谢谢,

网友:
风扇转5秒是 很多机器开机检测到风扇 启动一下,,然后停止转,到了CPU有一定温度的时候又开始转的。
显卡有数字和模拟两部分。 外接不亮 有两种可能 第一显卡部分,断线 或者VGA接口断线等
第二 显示器不支持

网友:
看一下电流多少,是否开机了。摔坏的本子多是bga的问题,掉点的太多就没戏了

网友:
一般的电流是多少啊?我是个新手还不太懂这些啊,指教指教啊,我感觉vga问题不大啊

网友:
学习一下,先看看电流表的读数吧,。

网友:
晚上回家试试,看看行不行,不行就会来麻烦各位给看看具体的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你的机子既然亮的,而外接没有,那么看看VGA接口部分有没有断线,虚焊。所接的显示器是不是好的。

网友:
你换个内存条,显卡的线重插看看,桥有可能摔虚了

网友:
板子测了 没事,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得接个屏做个系统,把键盘接上设置热键,才能接 外置的显示器,很郁闷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