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MD2主板不跑码 电感两头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0-01-03):
一块七彩虹 945MD2主板 不跑码,上假负载无核心电压,上真U,核心电压只有0.7V左右
南桥旁边的 1R5M的电感两头电压不一致,一头1.5V 一头1.09V
如图,SRT心片为 W83321G 求教 该如何下手!

网友:
升压的电感吧!和CRT的3次电源的旁边的电感一样,可以升压, 应该是正常的, 核心电压没有现修CPU供电电路

网友:
先把CPU的电压修复

网友:
取了测量?
这样可不行
PWM的要有电感

网友:
以上电压是没取的时候测试的 现在这个1R5M 的电感已经拆坏了 能用什么规格的代用啊 1R0的可以吗 就是显卡上 的那种

网友:
查一下1  5  6  7

网友:
测试CPU场管短路没有,

网友:
测一下电源IC看有没有问题,再好换个电源IC试试,一般都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应该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  估计CPU供电也会跟着出来了

网友:
这个电感不是南北桥供电就是内存供电.看样子像是南北桥1.5V供电多一点.

网友:
此板已经修复!

更换电感后,电压正常,但不跑码的故障是因为电源IC问题,也就是RT8802A有问题,当时没找到这个IC换,所以没办法确定,晚上找到一片盈通A6战神的废板,换之OK!

谢谢各位的和帮助!

有谁能帮忙分析下这个电感的作用, 有一点不明白,就是上假负载的时候 这个电感两边的电压都是1.5V,上真U的时候 Q31的D极为1.5V,Q32的D极下降到1.39V左右,此时板子已经开机。

请高手指明一二!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