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搞死人的故障

楼主(2010-01-03):
杂牌845G主板,开机CPU不工作,诊断卡的IRDY目标准备就绪灯不亮(对比正常主板上此灯会闪,并会常亮)。测PCI上此灯的接脚处开机即有5.14V的电压(正常主板上开机时此脚电压是从1V到2V再到5.14V由低跳到高,之后就稳定在5V左右的电压上。而此板开机即是5V多,也没见跳变)。并且用假负载测PCI上的C/BE#0至C/BE#3命令字节允许信号没有电压(正常板上C/BE#0至C/BE#2上有2V多的高电平),大概跑了一下这些线好像都是进南桥了。CPU、PCI上的供电、时钟、复位测了都正常。内存上的各项供电时钟也没问题,就是系统总线和数据总线上的两点电压有个3.3V左右,有个是2V多不一样,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常?南北桥的供电应该也是正常的,因为BLOS和CPU上的复位、PG信号都是正常的。
还用假负载测了CPU上的AD线也没发现问题,实在不知道该查哪了!!!兄弟们帮忙看一下,IRDY和C/BE#0至C/BE#3信号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啊?没这些信号该怎么查啊?帮帮忙啊

网友:
写这么详细也没人帮忙啊,这台机还有一个问题,不管是用手还是用镊子钉子,只要碰一下电池或是电池输出端就会马上关机,比按开机键还灵。用力敲了两下电池座那里又没有这个问题了,但是电池座边上的一个电阻,用镊子点一下接南桥的一边还是会关机。量另一边的电压是1.45V。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都不知道你说什么?

网友:
看了不是很明白到底是什么故障
不过建议你换下电池座子 和你说的那个小电阻 看看

网友:
说的太详细了,现在是什么现象啊,POS卡跑什么代码,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按你说的南桥有问题,用风枪加热一下,如果好了,就把它换了

网友:
唉看来说详细了也不是好事!!!不跑码!电、时、复都正常!怎么办!!!

网友:
同志,直接杀机桥吧。

如果集成网卡的话,先拿掉试试。

网友:
你都说进了桥了, 估计应该是桥的问题  你压着桥试试啊! 不行就加把焊!

网友:
加焊桥,换点桥旁边的电容。

网友:
多谢大家帮忙,我回去试一下。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压一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