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BIOS版本设置光驱启动的方法

楼主(2010-01-03):
不同BIOS版本设置光驱启动的方法

光盘重装电脑操作系统首先就是要设置第一启动项为光驱启动,下面介绍几种不同的BIOS版本设置为光驱启动的方法:
一、
开启计算机电源或重新启动计算机后,按住“Del”键就可以进入CMOS的设置界面。要注意的是,如果按得太晚,计算机将会启动系统,这时只有重新启动计 算机了。大家可在开机后立刻按住Delete键直到进入CMOS。进入后,你可以用方向键移动光标选择CMOS设置界面上的选项,然后按Enter键进入 子选单,用ESC键来返回父菜单,用PAGE UP和PAGE DOWN键来选择具体选项,F10键保存并退出BIOS设置。
图1

光标移到第二项“Advanced BIOS Features",按"Enter"键进入。如下图

在上图中,更改First Boot Device(第一启动设备)为光驱 CDROM 。
Second Boot Device(第二启动设备)为硬盘HDD-0
更改方法是:把光标移动到相应条目上,按Enter键进入,用光标键选择相应盘,再Enter确认退出。

第一启动顺序和第二启动顺序都设置完成后,按F10,然后再按Enter键退出。即保存了这种设置。
把可以光盘启动的系统光盘放入光驱。重启电脑,就会优先启动光盘中的内容了。如果光驱中没有光盘或者是非系统盘,就会以硬盘启动。
二、
1、重启,按Del进BIOS,找到Advanced Bios Features(高级BIOS参数设置)按回车进Advanced Bios Features(高级BIOS参数设置)界面。
First Boot Device 开机启动顺序1 。
Second Boot Device 开机启动顺序2。
Third Boot Device开机启动顺序3。
正常设置是:
First Boot Device 设为HDD-O(硬盘启动)
Second Boot Device 设为CDROM(光驱启动)
Third Boot Device 设为FIOPPY(软驱)
2、 当重装系统需从光驱启动时,按DEL进BIOS设置,找到First Boot Device ,将其设为CDROM(光驱启动),方法是用键盘方向键盘选定First Boot Device ,用PgUp或PgDn翻页将HDD-O改为CDROM,按ESC,按F10,再按Y,回车,保存退出。
将安装光盘放入光驱重启,当界面底部出现CD……时及时按任意键,即将安装光盘打开,否则又进入硬盘启动了。
记住重装系统完成后,再用以上方法将硬盘改为启动顺序1。
三、
Award BIOS 6.0设置
重启,按Del进BIOS,找到Advanced Bios Features(高级BIOS参数设置)按回车进Advanced Bios Features(高级BIOS参数设置)界面。找到First Boot Device ,用PgUp或PgDn键,将HDD-O(硬盘启动)改为CDROM(光驱启动),按ESC,按F10,按Y,回车,保存退出。
AMI BIOS 8.0设置
启动电脑,按Del进入AMI BIOS设置程序主界面,在上方菜单中用→←方向键选中“Boot”,回车,在打开的界面中用方向键↑↓选中“ Boot Device Priority”,回车,选“1st Boot Device”,回车,进options界面,用PgUp或PgDn键,将“1st Boot Device”设置成 “CD/DVD:3S-PH……”(光驱启动),按Esc,按F10,再按Y,回车,保存退出。
将安装光盘放入光驱重启,当界面底部出现CD……时及时按任意键,即将安装光盘打开,否则又进入硬盘启动了。
记住重装系统完成后,再用以上方法将硬盘改为启动顺序1。
部分笔记本电脑设置光驱启动:
1. 启动计算机。
2. 按<F2>键进入系统设置界面。
3. 按<→>键,选择菜单栏中的Boot选项。
4. 按<↓>键,选择CD-ROM Drive选项。一般情况下,CD-ROM为第三启动设备。
5. 按<F6>键。将CD-ROM向上移动一格。

6. 再次按<F6>键。将CD-ROM移动至第一位置。 内容来自mayaanet.com
7. 将启动光盘放入光驱中。 mayaanet.com
8. 按<F10>键,保存并退出。弹出Save changes and exit now提示框。 内容来自mayaanet.com
9. 按<Enter>键。
内容来自玛雅部落

二. mayaanet.com
1. 启动计算机。
本文来自mayaanet.com

2. 按<F2>键进入系统设置界面。
源自玛雅部落mayaanet

3. 按<Alt>+<>组合键跳至第二页。
内容来自mayaanet.com

4. 按<↓>键,选择CD/DVD/CD-RW Drive选项。
内容来自mayaanet.com

5. 按键,将CD/DVD/CD-RW Drive移动到列表顶端。 copyright 玛雅部落
6. 将启动光盘放入光驱中。 源自玛雅部落mayaanet
7. 按<ESC>键,保存并重新启动。 玛雅部落mayaanet.com
计算机将从光驱中的光盘启动。
mayaanet.com

三. 内容来自玛雅部落
1. 启动计算机。
内容来自mayaanet.com

2. 按<F2>键进入系统设置界面。 copyright mayaanet.com
3. 按<Alt>+<>组合键跳至第二页。
本文来自mayaanet.com

4. 按<↓>键,选择CD/DVD/CD-RW Drive选项。
本文来自mayaanet.com

5. 按键,将CD/DVD/CD-RW Drive移动到列表顶端。
源自玛雅部落mayaanet

6. 将启动光盘放入光驱中。
内容来自mayaanet.com

7. 按<ESC>键。 内容来自玛雅部落
四.
源自玛雅部落mayaanet

1. 启动计算机。
copyright 玛雅部落

2. 按<F2>键进入系统设置界面。 mayaanet.com
3. 按<Alt>+<>组合键跳至第二页。
copyright mayaanet.com

4. 按<↓>键,选择Boot First Device。
源自玛雅部落mayaanet

5. 按<→>键,直到显示CD-ROM/DVD-ROM Drive。 本文来自玛雅部落
6. 将启动光盘放入光驱中。 源自玛雅部落mayaanet
7. 按<ESC>键。 玛雅部落mayaanet.com
五. 内容来自玛雅部落
1. 启动计算机。
本文来自玛雅部落

2. 按<F2>键进入系统设置界面。 源自玛雅部落mayaanet
3. 按<→>键,选择菜单栏中的Boot选项。
copyright 玛雅部落

4. 按<↓>键,选择CD-ROM Drive选项。一般情况下,CD-ROM为第三启动设备。
源自玛雅部落mayaanet

5. 按<F6>键。将CD-ROM选项向上移动一格。 内容来自玛雅部落
6. 再次按<F6>键。将CD-ROM选项移动至第一位置。
本文来自mayaanet.com

7. 将启动光盘放入光驱中。
copyright 玛雅部落

8. 按<F10>键,保存并退出。弹出Save changes and exit now提示框。
copyright mayaanet.com

9. 按<Enter>键。 内容来自mayaanet.com
六. mayaanet.com
1. 启动计算机。 内容来自玛雅部落
2. 按<F2>键进入系统设置界面。 玛雅部落mayaanet.com
3. 按<↓>键,选择Boot First Device选项。
玛雅部落mayaanet.com

4. 按<→>键,直到显示CD-ROM/DVD-ROM Drive。 内容来自玛雅部落
5. 将启动光盘放入光驱中。
玛雅部落mayaanet.com

6. 按<ESC>键,保存并重新启动。 本文来自mayaanet.com
七.
copyright mayaanet.com

1. 启动计算机。
copyright mayaanet.com

2.按<F2>键进入系统设置界面。 mayaanet.com
3. 按<→>键,选择菜单栏中的Boot选项。 本文来自mayaanet.com
4. 按<↓>键,选择CD-ROM Drive选项。 本文来自玛雅部落
5. 按<+>键。将CD-ROM选项向上移动一格。
copyright 玛雅部落

6. 再次按<+>键。将CD-ROM移动至第一位置。
本文来自mayaanet.com

7. 将启动光盘放入光驱中。
copyright 玛雅部落

8. 按<F10>键,保存并退出。弹出Save changes and exit now提示框。 mayaanet.com
9. 按<Enter>键。

网友(2010-03-24):
图1

光标移到第二项“Advanced BIOS Features",按"Enter"键进入。如下图

在上图中,更改First Boot Device(第一启动设备)为光驱 CDROM 。
Second Boot Device(第二启动设备)为硬盘HDD-0
更改方法是:把光标移动到相应条目上,按Enter键进入,用光标键选择相应盘,再Enter确认退出。 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4254-1-1.html
楼主说有图的啊。我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2012-09-07):
是啊!怎么没图,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