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10-01-03):
一块技嘉 主板 BIOS型号是 39SF020A能用什么BIOS代换呢  我有 49LF004A 可以代换吗

网友:
不能代换.  BIOS代换原则:系列.容量相同可以代换

网友:
是不可以的

网友:
一个是 2M  的  一个  4M  ,  想要 拿 4M的 代换 2M的,    把  原来的 BIOS资料要扩大一倍

用DOS命令  把你 原来的资料 复制出来的 两个相加

打开 CMD      COPY_原始BIOS文件+复制出的BIOS资料_所加好的 BIOS文件

网友:
上面的楼主发的看不懂,你有没有QQ呀我想加你,以后不懂的地方向你请教呀,我的QQ是812706640

网友:
要39系列的,后面要是020的

网友:
找一下电路图,39与49的一定不能通用,想要的话我这有

网友:
不能替换的 。
39SF020A是 2m 5v
49LF004A是 4M 3.3V供电

网友:
不能换! 容量和系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