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管怎么代换啊

楼主(2010-01-03):
我小菜鸟一个,不知道这个型号的管子怎么代换。废弃的板子都没找到。各位大虾指教下啊。谢谢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楼主,MOS什么型号啊?

网友:
都不说型号,怎么说呀

网友:
一般都可以 ,只要是黑表笔接D极 红表笔接S极 阻值在500~600 的都可以.
仅供参考

网友:
哪里的MOS管啊?

网友:
MOS管上有什么字啊

网友:
如果是CPU旁的MOS管,看什么勾道的,勾道一样摸样差不多,大小相同都能带换,不用找一样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