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时钟如果只有一路可以工作吗?

楼主(2010-01-03):
富士康的845,不走代码,上假负载测到时钟只有一路有,另一路没有。CPU和主板其他电压参数正常。尚不能确定是CPU没工作还是BIOS芯片不工作。记得以前一路时钟好象也可以,现在的问题是CPU不发热。CPU座子没问题,我用带灯假负载测,按过北桥,无果。小弟思路还不是很健全,恳请前辈指点。

网友:
你CPU复位了没有

网友:
如果有了CPU有复位电压,那么就不用管时钟了,一路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复位了,PG信号电压1.75V。

网友:
此机仍未解决。IO换了,BIOS重写了还是没代码出来。现在有2个疑点,一是SIS的北桥650的供电电压是3.3V这正常吗?二是插诊断卡后不但没代码而且IRDY和FRAME这两个灯也不亮,个人感觉桥芯片没有工作迹象。

网友:
查查 南北桥 工作条件! 还有就是打一下PCI 的  CBE   4 个
CPU不发热, 说明CPU 根本就没有工作!也就是说  供电 有问题,
如果发热了 不跑马 ,这时 你在查  时钟  复位

网友:
CPU不发热, 说明CPU 根本就没有工作!也就是说  供电 有问题,
如果发热了 不跑马 ,这时 你在查  时钟  复位
引用 网友A:
  SIS 3.3V 正常

网友:
开机几分钟CPU和北桥都可以温热(不安散热器),好似是工作。CPU和整板的时钟和复位都正常。试了所有的PCI就是没代码,难道这个板子就不出代码吗?就算如此屏幕也不亮啊?奇怪啊!

网友:
你CPU针脚看了吗
我都修到一块板  条件都具备了 就是不跑码
后仔细看CPU针脚有问题 换CPU座后OK

网友:
不可以的,不过呢我修到的富士康什么电压都正常,但就是不跑U

AD线也扎过,是好的。什么都正常!!!太让我郁闷了,什么都弄过,包括刷资源!!就是不跑U

网友:
好象不可以的,要2个时钟都有的

网友:
小弟不才  帮不到你了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cpu有供电 没时钟是不发热的 擦一下时钟芯片的供电 3.3v或5v   或同在

网友:
应该是少一组供电

网友:
应该不行,不给它吃饱,它才不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