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块775主板,时钟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0-01-03):
时钟晶振是复位前都有,还是复位后产生?今天修到一775主板,各处电压都正常,就是时钟晶振不起振有电压,诊断卡是复位灯常亮 不复位。
PCI槽的时钟B16有电压无波形。 请各位高手指教。
复位灯常亮

网友:
正常的是先供电---时钟--复位···
你这个问题的话··先量下各路电压正常不··

网友:
那把晶振换了试试嘛!

网友A:
晶振换了依然不起振有电压,其他各处电压均正常。

网友:
那就查时钟的开启信号脚呀,是不是低电平的,如果是,就是时钟芯片挂了。

网友:
有可能是I/O的问题

网友:
请问晶振俩脚的对地阻止是多少?一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