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付主板的各个时钟分布

楼主(2010-01-03):
比如说以主流板卡为:
时钟芯片工作时钟:14.318MHZ
USB工作时钟:48MHZ
声卡工作时钟:?
CPU工作时钟:?
网卡工作时钟:?
内存工作时钟:?
北桥工作时钟:?
南桥工作时钟:?
AGP工作时钟:?
ISA工作时钟:?
独显的工作时钟:?
I/O芯片工作时钟:?

以上打问号的求助中。

网友:
声卡:24.576M 或者14.318M
CPU总线时钟 100M 133m 。。。。。。
网卡:25M
内存:100M  133M......
北桥:100M ....66.6M(集显).
南桥14.318M.33M.66M,。。。。。100M(用于SATA等)
AGP:66M
ISA:好像是8M
独显:AGP的66M ,PCIE的100M.....
IO的14.318M或者24M,48M 33M
仅作参考。
.......代表频率也许有更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