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的供电低的问题讨论

楼主(2010-01-03):
大家在实际的维修过程中,长遇到些其他的都正常了,但cpu的供电很低,有时候没有,有时候不带cpu时正常的,加cpu就没有了,这种情况,下面请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把我的思路先发表一下
    首先,如果其他的供电都正常时,cpu无电压,应先查一下cpu的电源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高端,低端管都正常否,电感有无短路情况,最重要的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涉及的信号很多,应重点查一下它,但在此之前首先要加焊一下试试再说,有好多机器的这个芯片易虚焊;
    再就是,电压低的情况,电源管理芯片虚焊,焊盘轻微断路,周围的元器件性能不良,及后及负载的轻微短路等
    还有就是,不带cpu时正常的,加cpu就没有供电的情况,我遇到过但是没修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大家讨论一下,这是个难题,以后会经常遇到的;
          我的意思是一个讨论,请大家都仔细点认真点,不要乱回帖,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
信号级维修, 最重要也是最高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