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或者内存故障会导致硬盘系统文件丢失?

楼主(2010-01-03):
前一天刚做的系统. 然后晚上正常关机,第二天在开机就提示 ntldr文件丢失. 拷贝ntldr到C盘可以正常开机. 已经出现2次这种情况了.MHDD检测硬盘正常无坏道. 而且硬盘是才买没多长时间的. 难道说主板或者内存的问题会导致C盘文件丢失?? 这个不应该吧. 望高手赐教一二.

网友:
内存坏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提示

网友:
会的,测试一下内存吧

网友:
拿酒精泡一下!

网友:
纳闷啊. 就算内存加载这些个启动文件,但是硬盘里也有备份啊. 就算内存出现问题最多内存里的数据全部丢失,怎么可能导致硬盘里的数据也丢失呢. 而且老是丢失这几个文件. 望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
内存错误可能导致系统写指令混乱,所以可能破坏任何文件。

内存错误导致任何数据错都可以可以理解的。

毕竟所有的指令都要通过内存。

网友:
另外,你这个不一定是内存的问题吧,电源电压不稳也可能导致硬盘数据错误。

网友:
电脑启动时,是要把硬盘文件加载到内存里的,如果内存有问题,加载不进去,就会提示找不到文件。

网友: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依照这个大大的说法,换个内存就应该能立刻启动起来了。但是换了内存还是显示文件丢失。

网友:
把内存的金手指擦干净会好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搞了一个星期,才查出来时CPU的问题

网友:
内存是不好是会有这种问题的。换条内存就好了。

网友:
这问题遇到过;有时是系统问题也会出这个;有时是内存没插好。

网友(2010-03-18):
我现在也碰到此类问题,刚装完的系统过几天客户又说丢了,真无语……

网友:
我现在还没碰到过,学习一下你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