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修复

楼主(2010-01-03):
新U盘是 V -GOAL (威刚) 4G   的。做U盘起动盘时没有做成功,(用U盘装系统)变成了RAW格式,可用空间变成0字节了。量产过,但是好像量不了。网上下了一个U盘格式工具也没有成功,这U盘看来是费了。请问大侠们,还有修复的可能吗?另外请教高手,U盘装系统你们还有哪些更好的方法来做。(金手指是怎样做的?)
还有adata威刚和上一个V GOAL 威刚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你用软碟通量产试试?我以前就是用那个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芯片精灵检测一下芯片的主控类型,然后用相应的量产工具量产就可以了

网友:
二楼的没有用过,三楼的我试过几次了,相对应的量产工具下载来了,但是量不了。

网友:
先用ChipGenius识别出主控型号,然后对型号用量产就行了

网友:
用芯片精灵,查下芯片,然后去下一个对应的量产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之前我多次用芯片精灵找到了主芯片型号是 eU201F  并且狗狗里下载来了相对应的量产工具,量的过程中没有反应。没有修复。

网友:
我估计你是买到黑片了,拆开看看里面上的印刷字吧,还有注意有些是打磨过的。同一芯片又时有好几款量产工具,仔细搜下,可能不匹配了。我有个台电4G的U盘根据检测出来的型号下 了四个量产,只有一个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