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A的问题 已解决

楼主(2010-01-03):
联想旭日125A主板诊断卡跑玩,已经完全工作,但是就是不能显示,外接也没显示。现在没得头绪了,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要怎么测量BIOS啊?
今天问题已解决.请教了包子哥,试着加焊了一下显卡.终于能显示了,自己也不知道是显卡的问题还是显存的问题!!!但是外接还是不显.管他呢.装机

网友:
都没人帮帮我啊!!!

网友:
检测卡跑多少啊
看看电流,说的太笼统

网友:
电流是多少,数码卡不可信,重做显卡看看。

网友:
电流跑到1.25了,肯定是过了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7300的显卡,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以前我弄过一个  联想老本 也是跑码 跑完了 不亮机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联想型号带A的 是带显卡的,这种外显内不显的情况,一般显卡故障率较高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顶一下.....增加人气

网友:
我刚才也接到一台,板号是LE2集成的,量到(RN10)北桥到屏线有两根无穷大,正准备更换北桥,你可试下量屏线的数据线有无开路或短路

网友:
你把 L33  L36测量下是不是通的你可以看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3571-1-1.html  如果好了的话,支持下我哦
刚看了  夜雨13天的贴,这个旭日125A 也是LE2的,可以考虑下呗。

网友:
刷刷BIOS看看呢 ,,

网友:
我的是外不显 内也不显..但是现在修好了.外接还是不显示..

网友:
先做显卡,再刷BIOS

网友:
还是怀疑显卡的问题

网友:
重做显卡试试吧,应是显卡故障

网友:
显卡问题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