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奇怪!!!!

楼主(2010-01-03):
一台杂牌显示器,如果在桌面上打开一个窗口,静止在那不动它,两分钟后把窗口最小化  会在桌面上留下一个刚刚打开的窗口的印迹,像影子一样。是什么原因啊 !想不通,不影想使用但用户非要修   哎没办法  顾客是上帝吗  请各位大侠指教  谢啦!!!!!!!

网友:
应该是屏板上的VGH电压不够造成的,把脉冲芯片后面VGH那个贴片电容先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