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液晶出现斜线底纹如何修

楼主(2010-01-03):
一台客户的液晶出现斜线底纹请问如何修,附图如下。

网友:
擦屏线试试。不行就给我吧。100钱!

网友:
是直接接主机还是用显示共享器接的呀,我见过用显示共享器接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你接的VGA还是DVI?换个口试试

网友:
你接的VGA还是DVI?换个口试试

武汉天涯浪子 -2 重复发帖

网友:
LZ有没有用原装的VGA线试试呢?  我以前有过这现象的,不过换了一根原装线就OK了。

网友:
你接的VGA还是DVI?换个口试试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和电脑都换过都不行,可以肯定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高手来给点维修思路呀?!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和滤波不良都有可能产生这种现象

网友:
在屏线接口下垫一块薄胶片 试试吧

网友:
我也常碰到,  比较多的是电源干扰问题,    换个适配器就行,,
   前两天也碰到过一个内置电源的,  出现此情况,   用通用板点屏也未能解决,   想必是屏的偏光板问题,
   放弃维修了,,

网友:
换分辨率,见过一台19宽的设1440*900就像你这样,设小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屏5v供电滤波有问题

网友:
先换个信号线试一下..不行刷个BIOS..再不行把屏线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