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南北桥的时候怎么看锡球是多大的?

楼主(2010-01-03):
换南北桥的时候怎么看锡球是多大的?
因为还没有做过BGA·· 现在用土炮学习··想问下师傅们·一般换南北桥的锡球是多大的? 还有就是显卡的GPU的锡球等··
你们是怎么样分类的··
请指点下··谢谢··
显卡

网友:
自己备3种常用锡珠,然后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
0.5 0.6 0.76 三种

网友A:
期待中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intel的DB EB是0.76的,FB GB是0.6的,VIA芯片的一般都是0.6的

网友:
月饼
是不是只要备有3中:0.5 0.6 07 的就可以啊··
现在市场上的锡球就是这3中吗?

网友:
小富
0.5MM 0.6MM 0.7MM

网友:
可以买一张集成的BGA钢网,上面各种桥用多大的锡珠都标得很清楚。

网友:
如果不知道多大 就用钢网 在那个锡球比较合适 大南桥0.76的比较多 北桥0.6的比较多 显卡0.5的比较多
如果还不清楚先放上去两颗,看是否合适 大了就换小的 小的就换大的!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