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感替换的原则是什么?

楼主(2010-01-03):
有个主板上面的3V供电的电感裂了  上面标有4R7字样  但是找不到完全一样的  改怎么替换啊?

网友:
电感器的识别分类及测量              (转载)
摘自网络

一、单位:亨利简称“亨”(H)
      1H=103mH=106uH

符号:  “L”

         空心电感               有心电感

         可变电感           贴片电感

二、电感的种类:

结构:用漆包线在绝缘骨架上绕制而成

    电感按有无芯划分为两种:一是空心电感,二是有磁芯电感;按安装形式分为立式、卧式、小型固定式等;按工作频率高低分为高频电感线圈和低频电感线圈。
    空心电感量较小,有心电感量较大(“芯的作用是增加电感量”),有心电感分为磁芯和铁芯,磁芯比铁芯电感量大。

1、贴片电感:

符号:贴片电感“L、FB”

                贴片电感

2、电感线圈:

    符号:“L”

三、 电感器的标称方法及参数:

1、电感器的标称方法有两种:第一种为直标法,第二种为色标法

    (1)、直标法:即将电感量直接印在电感器上

    (2)、色标法:即用色环表示电感量,单位为mH,第一二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表示倍率,第四位为误差。

2、影响电感量大小的因素有:

    (1)、匝数:膝包线的圈数,圈数越多,电感量越大。

    (2)、横截面积:膝包线的粗细,越粗电感量越大。

    (3)、有无芯

3、感抗:电感线圈对交流电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阻碍作用。感抗同容抗类似,电感器的感抗大小有两个因素,即电感量和频率感抗的计算公式:
X2=2∏FL
    X2为电感器的感抗,F为通过电感器交流电的频率,L为电感器的电感量

4、额定电流是电感器的一个主要参数,额定电流是指电感器在正常工作时所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使用中,电感器的实际工作电流必须小于额定电流,否则电感线圈将会严重发热甚至烧毁。

5、品质因数:标称为Q值,用字母“Q”表示。Q值表示线圈的品质,Q值越高,说明电感线圈的功率损耗越小,效率越高。

四、电感的特性:

    通直流,阻交流;通低频,阻高频。

    通直流:指电感器对直流呈通路关态,如果不计电感线圈的电阻,那么直流电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电感器,对直流而言,线圈本身电阻很对直流的阻碍作用很小,所以在电路分析中往往忽略不计。

    阻交流:当交流电通过电感线圈时电感器对交流电存在着阻碍作用,阻碍交流电的是电感线圈的感抗。

五、电感的作用:

    滤波、储能

    滤波: 在电源电路中作为滤波电感,阻止交流成分通过,让直流通过。

    储能:利用电磁转换原理

六、电感的测量及好坏判断

  1、电感测量

将万用表打到蜂鸣二极管档,把表笔放在两引脚上,看万用表的读数。

  2、好坏判断

    对于贴片电感此时的读数应为零,若万用表读数偏大或为无穷大则表示电感损坏

    对于电感线圈匝数较多,线径较细的线圈读数会达到几十到时几百,通常情况下线圈的直流电阻只有几欧姆。损坏表现为发烫或电感磁环明显损坏,若电感线圈不是严重损坏,而又无法确定时,可用电感表测量其电感量或用替换法来判断。

七、电感的代换原则

1、电感线圈必须原值代换(匝数相等,大小相同)。

2、贴片电感只须大小相同即可,还可用0欧电阻或导线代换。

网友:
找一个4R5  5R2的换上去  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