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GV主板怪现象,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2010-01-03):
我收到一块杂牌865GV的板子,开始试的一切正常,后来我加了个独立显卡,问题就来了。有时什么问题没有可有时有花屏的很厉害。确定显卡和内存条都是好的。对了我发现北桥芯片上有点角被压碎了,会不会是这里引起的。大伙分析一下。我以前实在没见过这种现象。
芯片
显卡

网友:
865gv不支持独显
你的显卡是通过PCI总线 工作
此类主板兼容性不好。建议不用独显。

网友:
不加显卡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北桥的故障

网友:
应该是你说的那个北桥角的问题!

网友:
北桥芯片上的晶片缺角是会造成华屏的,换北桥。。。

网友:
不加显卡是没问题的。可是换北桥就等于换主板不划算。先将就用算了。谢谢大伙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