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INK DSL-500 ADSL MODEM刷固件修复过程

楼主(2010-01-03):
D-LINK DSL-500 ADSL MODEM刷固件修复过程
找了一阵,只有这个板块相近,就发这里吧。

手头上有两个D-LINK DSL-500猫,一直没有修好。

今天找出来,结合已经收集的资料,开始修复。

故障为:不能进配置界面,开机电源、LAN灯亮,一个猫LINK和DATA灯不断闪,另一个猫开机其他灯只闪一下。

1、固件备份。
将25916VISG从电路板上焊下来,放在俺自已DIY的固定座上,插在SPI编程器上,进行备份。

2、固件获得。
我的猫是GS8120-174-004DC0Z+BAZ3882-N组合的,在网上找了很长时间,也下了好几个,但与备份的比较,都不对,开头就不同,最后还是在D-LINK官网上的下市产品栏找到了DSL-500固件,下来一比较,只有中间几处不同,基本一样。看来应该是这个固件。
地址:http://www.dlink.com.cn/webapp/d ... .modelId=1000002982

3、擦除25916VISG。载入固件,将固件写入25916VISG。过程比较长,大约用时20多分钟。

4、将25916VIG焊回板子,检查无误后加电测试,久违的配置界面又回来了。

5、两个猫集体亮相:

网友:
对你刷的那个FLASH芯片比较感兴趣,不是8脚的小芯片,和早期的内存条上的SPD芯片差不多大的,听说那种FLASH芯片是专门用在阉割版上的,不知道是不是,照片上看不太清楚

对了,两个猫多修好了吗,都是刷FLASH解决问题吗?

网友:
你说的不对。8脚只是一种封装形式。一般SPI存贮芯片全部是8脚的,定义也一样。容量从1M-16M全有。我这个不是阉割版,是路由的。

网友:
楼主也太牛了吧!
这个都要DIY,佩服啊!
不过我又学到一手了!
呵呵!

网友:
学习了,请问你的编程器是啥牌子,啥型号的?

网友:
专业SPI FLASH编程器,淘宝买的,卖家pumbaa_008,人不错,

网友(2010-06-29):
SPI FLASH编程器 我们自己要怎么才能DIY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