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PWM电源工作原理解析

楼主(2010-01-03):
本人发现大多数人对CPU供电的理解不是很透彻,下面本人用自己的理解简单介绍一下,以便共同分享。
PWM供电工作原理(CPU供电)
图1:

PWM:脉冲宽度调制电源控制芯片
PWM工作输出波形为锯齿波信号,输入到场效应管Q1的G及,Q1的S及得到峰值为12V和G及一样的同步锯齿波电平(如图G,S波形图,此时S及为一个峰值为12V的变换电平,而不是一个平滑的低电平),这个变换的电平通过L1和C1组成的L型滤波器会得到一个平滑的低电平(如图VCC  5V波形)。此时,L1的起到关键作用,在S及输出高电平时,能通过L1,当S及为低电平时(Q1截止的时候),由于L1的自感作用会产生一个左负右正的电压,这个电压通过RL负载进入地,再经过D1(肖特基二极管)回到L1,VCC的平滑低压由次而来,(即,需要L1的自感补助,才能得到一个平滑的电压)。此时D1,L1,C1都为关键元件,缺1不可。至于稳压,是由PWM芯片调制输出的脉冲宽度(即脉冲锯齿波形的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宽度),在一个时钟周期T内,高电平和低电平所站的周期比来决定输出的VCC电压高低。如图T所示2个波形图。(例如,输入电压为12V,当脉冲高低电平在一个周期内的比例是1:1,则输出电压为12*1/2=6V;如高电平脉冲宽度占一个周期的1/6,即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宽度比是1:5,则输出VCC电压为:12*1/6=2V)。另外VCC经过R2,R3组成的反馈回路送回PWM芯片,改变R2,R3阻值就可以得到想要输出的电压。
上图的D1肖特基二极管在CPU供电电路采用了一个场管,他即能用DS两及的二极管为L1放电提供回路,同时又能控制G及的电压又能控制输出电压VCC的过流保护。在此还要说明,电感L1的作用很重要,如果电感量变低,或者有损坏的情况,如中间的磁柱没了,或者段了,环型的磁柱断了,都可能影响整个电源的工作,影响输出电压。在维修时候很少人注意这点,大家以后小心啊。

网友:
日,图片怎么放不上去呢.......

网友:
没有图啊??

网友:
怎么才能放图片上来,谁教我下。。。。。

网友:
我想大家想看到的不是这种  而是CPU供电的维修  而不是什么原理解析 供电的流什么的

网友:
就是说我们想知道的是 CPU供电 没有  或CPU供电电压低 高
CPU供电部分发热 CPU供电部分引起的死机

还有跟CPU供电有关的信号 IO跟CPU供电的关系  这些东西之类的

网友:
要是能看到图就好了

网友:
就是说我们想知道的是 CPU供电 没有  或CPU供电电压低 高
CPU供电部分发热 CPU供电部分引起的死机

还有跟CPU供电有关的信号 IO跟CPU供电的关系  这些东西之类的
引用 网友A:

这些个东西还用说吗。。。。。我晕,CPU供电跟PG,5V,3V3,12V有关,还有基准电压,具体的要看什么供电IC,去找相应的PDF资料,看引脚定义不就都明白。。。。。。。你们都学到什么程度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学起来有什么意思,不是我说,这个PWM的供电原理很多修板子很厉害的高手都未必了解一二,再比如说,在这个电路里,假如的得块板子,电感被拆掉了,你想修好来用,在你没看这个原理前,你是不是觉得可以把他断接起来就可以了呢 ...........

网友:
至于IO跟CPU供电有什么关系我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
是闻所未闻...........

网友(2010-03-24):
原来不会传图片,现在把文档传上来,需要了解的人可以下了看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