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40主板,一装显卡驱动死机

楼主(2010-01-03):
华面940主板,在不装显卡驱动时,正常启动进入windows,运行无问题.装显卡驱动后死机.显卡换到其他机器上正常安装使用..
望高手大侠些赐教....

网友:
加焊下北桥,不行换掉北桥旁边的管子。你先找块显卡试下再搞。

网友:
没有条件去弄北桥哦,供电管都换过了.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很有可能是北桥挂了

网友:
你加焊北桥 试试吧   北桥的可能比较打

网友:
驱动和系统不兼容

网友:
你换个其它版本的驱动试试看看,我觉的像是软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换了很多个版本.仍然不行,要是北桥挂了的话.还能开机进系统吗??
没修那块板子了,让顾客拿走...遗憾...

网友:
北桥挂 是看挂多少  北桥负责很多 只挂显卡那一小部分怎么开不了机  你见过USB阻止不正常 能开机的么 我就修过一个

网友:
搞个外接的试下呀

网友:
你换个别的显卡 看看啊 板卡级的为维修都不会 还修板子

网友:
奇怪我都关闭了这贴怎么又变成正常状态了?呵呵。
显示拿到其他机器上是正常的,并且换一张7300测试也是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电源给显卡得供电 正常吗

网友:
显卡驱动没有装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