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VID编码 是在上电前就设置好的吗 ??

楼主(2010-01-03):
CPU   VID编码  是在上电前就设置好的吗 ??

网友:
VID组合,是VCCVID(478针)、VTT_FSB(775针)和VTTPG两个条件前提下,真U发出VID信号给电源IC.

网友:
VID组合,是VCCVID(478针)、VTT_FSB(775针)和VTTPG两个条件前提下,真U发出VID信号给电源IC.
引用 网友A:

多谢版主的解答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