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的TB62501第42脚电压有那个芯片提供

楼主(2010-01-03):
T40的TB62501第42脚电压有那个芯片提供,希望高手解答一下,有点位图的更好!我查查!
经过各个朋友的帮助现在这个主板最新的症状是1.2M1.8M3M5M都有了,而且待机电流在0.02A,但是现在只要按下开机键,开机电流就有原来的0.02A变成0.00A有的时候变成0.04A,而且再按下开机键就没有任何的反映了而且1.2M1.8M3M5M就没有了,量1631只有22脚有供电,23脚无电压

网友:
那是出信号的,控制Q36产生VINT16

网友:
为什么这个芯片42脚的的电压时10V呢、是不是这个芯片有问题了呢,但是我在焊这个芯片之前42脚输出时正常的啊

网友:
10V好像也可以,没有VINT16吗?

网友:
现在1631的14还有26脚没有输出,是不是与62501有关呢

网友:
3M和5M现在有没有。10V是缺工作条件

网友:
vint 16有输出

网友:
现在主板待机电流在0.01A,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网友:
3M和5M是什么意思??现在缺少3.3v和5V的供电,也就是1631的14和26脚没有输出,1631也换过,我这里有两个一摸一样的T40,TB62501和adp3205,1631都换过了

网友:
是不是这个3M5M就是指的电压的输出啊

网友:
查一下TB62501第2脚的交流电 源插入检测信号是不是为低电平。正常时是低电平

网友:
3m 5M就是你说的3.3V 和5V待机时二个主要电压。max1631产生的。你怎么这个也不知道啊,看来你要补课了。

网友:
我真还不知道这个所谓的3M5M叫什么,因为我从来都是说3.3和5V的供电,突然出来个这东东,让我不知所措,哈哈,现在这两个待机电压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输出呢。因为焊接TB62501之前的时候还有,我焊过TB62501,MAX1631,MAX1845,ADP3205等。这几个我都从一个好板子上拆下来换上的,也没有解决问题,修本本我一点思路也没有。希望高手教教我,谢谢!

网友:
42脚好像是与充电芯片的4脚经过一个三极管或者场馆,是切换供电用的

网友:
你们说我这个笔记本的切换电路有问题吗?是这样吗?明天继续查查看看!我想找个师傅教教,希望大家教教我啊!!谢谢了!!

网友:
Q36如果是10V高电平的话应该VINT16应该没有输出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42脚管Q33,Q33管Q36

网友:
确实是42脚到Q33然后是Q36,但是现在就是10V而且vint16有15.6V左右的输出,现在我想问问的是3.3V和5V的供电满足什么情况下才有输出!主板有1.8V的输出别的都没有

网友:
首先3.3跟5V要没有短路   阻值在90左右
芯片和MOS管控制极,电感不能有断线
163122脚主供电有16V
23脚有3.3
之后21脚输出5V
18和25脚要有5V
之后9脚输出2.5v
7脚和28脚要有3.3
之后芯片控制MOS管轮流导通输出电压

网友:
现在1631的9脚输出电压有点低,才1.15V,3.3和5V没有短路

网友:
我又换了一个1631,现在3.3还有5V已经出来了。而且1.2V  1.8V都出来了,现在按开机键电流表从0.02A变到0.22A接着落回0.04A左右,是不是机器有短路的地方呢!

网友:
LZ最好重新整理一下帖子
到底现在板子是什么故障状态
是缺少电压不复位吗?
如果是,那到底缺少那路或拿哪几路电压??

网友:
经过各个朋友的帮助现在这个主板最新的症状是1.2M1.8M3M5M都有了,而且待机电流在0.02A,但是现在只要按下开机键,开机电流就有原来的0.02A变成0.00A有的时候变成0.04A,而且再按下开机键就没有任何的反映了而且1.2M1.8M3M5M就没有了,量1631只有22脚有供电,23脚无电压

网友: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啊,谢谢了!!

网友:
现在的情况按一下就保护了。。首先要排除主板有没有短路。
L11在60左右   L9根据显卡不同在10-70左右   其他电感都有100或者100以上对地阻值。绝对不能有对地为0的
时钟IC供电  USB供电不能有短路   量测北桥  显卡  南桥芯片上合外围电容不能有短路

排除了这些之后   如果做BGA方便直接加焊南桥   如果不方便就拖3205  所有的1845拖焊一遍。再做南桥吧,这个南桥虚焊的几率很大。

网友:
你机子的待机电压看来应该正常  我决的应该查开机问题 应该是开机后有的保护引起的调电

网友:
42脚是一个驱动电压 东芝产生的,,它提供出来 控制Q33导通打开 VINT16。

网友:
新问题,我又发现现在我只要是把南桥用吹风机一吹我再按开关键的时候待机电流一直保持在0.02a,而且1.2M3M5M电压都有,唯一缺少的是1.8M,这种情况是1.8M连接的元器件有问题还是南桥的原因呢,要是南桥的原因,南桥下面的胶怎么能够去掉。还有就是只要是不吹南桥的情况下,一按开关接着什么电压也没有了,也没有待机!!

网友:
42脚发出控制电压通过Q33控制Q36,加焊TB62501试试

网友:
这些都加焊过了,也换了一个好的tb62501

网友:
如果只是周边有胶的话,用风枪200度左右吹软,镊子刮掉,注意不要把主板的线刮断
如果胶是灌到南桥底部去的话,取桥的时候很容易掉点,新手建议放弃吧。如果机器本来就是不开机也可以尝试着做,反正最坏也就是不开机了。。
1.8V没有的话换一个1.8V滤波的大电容试看看。

网友:
加焊一下tb62501.这个容易坏。 芯片22。23。7。28脚要有电,这是工作先决条件。

网友:
tb62501我都换过了。郁闷啊,我现在想先弄点除胶液,今天做BGA直接弄不下来,郁闷啊
在做南桥的时候显卡也有点跑珠了,郁闷啊,怕做坏了。还是弄点除胶液搞搞再说吧。

网友:
这机器可能是保护了  用示波器去看每个细微的电压

网友:
现在缺少1.8M先解决下这个问题  再往后修吧  有时候维修不要考虑太多  不要乱  按部就班的来

网友:
没看看62501 后面的电阻是不是挂了?10欧的 我是新手 看了高手们的回答 我自愧不如
但是你还是试试看吧
我也是刚修的T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