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通用驱动板,如何给原来电源5V加负载

楼主(2010-01-03):
是这个的,我修过同和台液晶需更换驱动板的,我都是在当地买的,更换后虽说能正常显示图像,但都不稳定,最记得有一台是用一段时间它就会指示灯一黑一亮
,屏狂闪,像保护一样,关去再开有时又正常了,反正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了,修过几台要换驱动板的都是差不多有这种不稳定的情况,我问了卖驱动板的经销商,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他说不是,他说要给电源的5V接个负载,因为原来的驱动板用上5V的,现在换的这个通用的不用得上, 所以就是这样,但不知道怎么加负载

网友:
线全插好了后   再多拉一个5V到驱动板就OK了
因为线全插好了  主板上的5V是由12V转变过来的,如果12V带负载不够肯定会影响主板上的5V工作不稳定

网友:
在5V的电路上接一个120欧姆的水泥电阻(一端接5V一端接地)就行了。

网友:
把5v直接连到通用版上不行吗

网友:
没必要加负载,其实通用板的主供电也是5V的,只是设计时为了通用性,在5V前面加了个12V转5V的DC-DC电路

网友:
找到通用板的5V回路
直接把電源板的5V飛過去就能正常工作了
但有些通用板的音效要供12V才能驅動
要注意一下
個人是喜歡用5V驅動的通用板
下回再買的時候留點心就好了

网友:
通用板上有5伏转3.3伏的电路,你可以把5伏点调开,用电源板上的5伏接到这个点上。

网友:
通用版上有跳线是12V转换成5V的你就接在跳线处即可。如你不知道接哪里可以用表量供电部分看哪里是5V 即可接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的精彩回答,小弟受益非浅,下次再换驱动板我就知道了,郁闷,以前修的几台液晶因为不晓得利用5V,害得我连电源一起换

网友(2010-03-04):
小弟也正好碰到这个问题,各位大哥可不可以说得明确一些呀,

网友:
这个问题在论坛上已经多次说过了,干吗驱动板要接12V啊,只要接个5V就可以工作了,原来电源板的12V就让他空着好了,12V是给高压部分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