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引导快捷键

楼主(2010-01-03):
有谁知道目前经常用的主板  引导快捷键啊?麻烦上传一下,比如有些华硕主板的是F8,我是一个新手有的时候装系统想懒省事!

网友:
认真看开机提示两面,上面就有的

网友:
MSI   的 是  F11

HP    的  是  F2

技嘉 的   F12  好像,记不清了

开机的时候,仔细看吧,这个主要是看用的BIOS不同,开机引导也就不同

如果实在看不清就在启动的时候,按下 暂停健  再仔细看就行了,

一般开机都会有2秒显示的时间的。

网友:
不同主板的开机引导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有的主板没有快捷键。
有F2.F8.F12.F10还有按HOME键的。请仔细阅读开机的时候屏幕显示的提示。
在开机时按键盘上的Pause键暂停屏幕显示,你就可仔细查看了。或者翻阅主板说明书。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今天又学到了呵呵  基地真的很好

网友:
ESC、HOME 两个键 比较常用;要进 BIOS 的话,DEL、F2、F12 也是比较多见的。

网友:
onda的 一般是 F11

网友:
有个办法就是引导的时候 把F n 全按一遍 要快.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