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没声音。头都大了?急。。

楼主(2010-01-03):
接到个X31笔记本没声音。。弄几天了没结果。来求助下。
   喇叭没声。耳机也没声。。但仔细一下发现原来都有声音。只是小得不得了。必须把喇叭拿到耳朵面前才能听到那么一点点。
耳机也是一点点。
但几乎就不用听。
以为系统、驱动问题。重做系统。重下驱动还是一样。在系统里面把声音都开最大了。
在放歌的时候按键盘上的音量调节键不起作用。键盘换过了还是一样。
以更换的元件有。声卡芯片、功放芯片。耳机、麦克风和另外的一个接口。
故障一模一样。。系统换过了。驱动也换N个了。声音还是小得不得了。

网友:
芯片级也不够了,下一步可能要查声卡、功放芯片的供电电压是否偏小?外围电容电阻是否损坏虚焊、音频输出插座接触是否良好等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下 声音输出波形,看下是声卡芯片输出端波形振幅小,还是功放芯片端出问题。测各供电电压等

网友:
都换过的话应该是供电问题。两路输出的音量都小,应该跟电容没关系。

网友:
声音很小,有可能是控制方面的三极管或外围电容的问题,这类故障声卡和功放坏的少。

网友:
还没示波器 看来还得买个哦   用处不小

网友:
先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的音频,然后再看一下功放芯片的输出有没有放大,前者无测声卡的工作条件和声卡,相关联的还有南桥,前者用就查功放芯片的工作条件,比较好查。

网友:
顶下 LZ   你说的问题我也碰到过! 也是X31的  同样也是头多大了! 到最后还是放弃了 !

网友:
换一个好键盘调节那个音量试试。

网友:
应该是供电方面

网友:
音量调节不了音很小有没有换个H8试试

网友:
呵呵。。。其实这种问题很多人都遇到过,呵呵

网友:
给声卡供电的供电电压不够吧

网友:
把南桥换了吧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先加焊南桥看看吧  不行就换呗

网友:
查功放IC的几组供电电压

网友:
可以找到声卡芯片的输出脚,然后用小耳机加电容直接接到声卡芯片的输出脚,如果能听到声音(一般情况下都能听得很清晰)则可能是功放芯片或附属电路坏了,如果没声就查前级电路

网友:
从解码芯片输出处把左右声道飞两条线出来,拿两个电容耦合一下,接到有源功放上试试。声音小,我想应该也是功放供电的问题多一些吧。

网友:
你看一下该机电路图的50页,这里有一个U40,运放,用来调整音量控制的,是不是它坏了或者是外围坏了,你这个故障,可以听到很小的声音, 信号源应该已经是到了功放芯片的。先查供电,再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