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电压偏低

楼主(2010-01-03):
我又一块845的杂牌板,上CPU时供电偏低,没上CPU时全板电压正常。

网友:
北桥问题!其它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换cpu试下 v

网友:
首先确认你的板子支持你的CPU
1 无VCCVID
2 VCCVID,或CPU供电管负载内力不足(受内伤了)
3 U座扩孔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这样的一块板子,还没有找到问题所在,请老师们指点一二。楼主修好后回复一下,小弟作为参考

网友:
给CPU 拱电的管子,还有电容,查查看

网友:
前天修过一片华硕775的,CPU供电只有0.8,换了VRM就正常了

网友:
1:换一个CPU
2:换主电源IC
3:如果有防伪IC换
4:换I/O
5:换北桥!

网友:
换电源IC试试看

网友:
CPU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电源IC那些都换了,还是一样不行,就差北桥了。

网友:
不上CPU 供电就出了  首先这个板子在设计上属于低级板子 上U电压拉低 拿你换个CPU试试吧  另外你说不上U 电压都正常 你指的是哪些电压 能否说明白点

网友:
前天修过一片华硕775的,CPU供电只有0.8,换了VRM就正常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4321-1-1.html
是不是指换了电源IC啊?

网友:
我的这块板子,正好与你相反,不上U ,输出0。5V 上U 输出1。56。是块精英661FX-M7 的,775针的。我都搞了好几天了。也还差北桥了。

网友:
先换一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