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炸机了!该换的都换了,还是炸!高手们指点下吧!!!

楼主(2010-01-03):
我今天修了一个杂牌电源(网吧的,还有很多一样故障的),炸机元件我都换完了!通电后还是一样的炸!请各位高手指点下吧!跪求!!!!

网友:
炸了的元件是什么元件,它总炸就说明是其它地方引起的。

网友:
负载部分查了吗?取样和吸收电路的元件仔细看一下,特别是电解电容,一定要换新!

网友:
会不会是哪个芯片坏了啊,

网友:
楼主起码要讲炸的是啥子东东,是哪部分电路的元件噻

网友:
炸的是啥子东西都不知道,指点什么啊?我倒是遇到几个因为短路产引起的炸管子的情况。

网友:
很大的兴趣进来,搞得一头雾水,不知道LZ跪求个什么?楼上的同仁都说了,发帖为了求得帮助,我们看都看不懂,怎么帮你?

网友:
建议楼主先看看电源电路基础,学习好了再修,不然电到自己就不好了··

网友:
有什么好跪的 . .烧什么 ,  你没说 , 别人怎样指点啊. .

网友:
楼主说得不清不楚的。别人想帮忙都没办法。你可以自己多看多学论坛的相关帖子再来修。

网友:
楼主给大家出了个难题啊!!呵呵

网友:
应该楼主说是电解电容。 可能是短路加散热不好。过热爆炸

网友:
好家伙,炸机,好吓人,杂牌的不值的修,练手不错。

网友:
杂牌电源就当料板吧

网友:
220伏端整流管,整流桥击穿短路,换上的电容,三极管准炸!

网友:
这种短路故障很容易查的,是你缺乏电路分析知识。
我们做维修的人,比如修电源,看到实物,电路图就展现在脑子里了,
用“分割法”处理短路故障最好。不要一次把炸掉的东西全换上,从AC220V入口开始,到整流桥前为一段;
再从整流桥、滤波电容为一段;然后是辅助电源.......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是不是滤波电容和开关管都爆了呀

网友:
我估计肯定是保险炸了,你换个整流的管肯定好

网友:
炸电源。那要慢慢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