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是不是南桥虚焊了

楼主(2010-01-03):
机子是Nc6230 以前花屏最后不开机 在本地一师傅那修没弄好 最近一直泡在基地 学了不少东西 本打算自己换显卡 但今天发现usb数据线对地阻值在11.2k左右 这样是不是说明南桥也虚焊了 对了 我没加电也没上bios电池 加电表现为风扇转 电源指示灯亮 南北桥 显卡温度起常 Cpu有时不发热 有时正常 屏不亮 请教师傅这机子是不是南桥和显卡都有问题

网友:
USB阻值那么大?
红笔接地去量测对地阻值  应该在500左右
USB数据线是中间两条,阻值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
谢谢二楼大哥 刚刚用红笔接地 呀,17.4k 晕 我是把万用表打到20K档的 我刚调到二极管档测显示503 难道打阻值不是用电阻档吗 还是我的表有问题

网友:
我们通常都是用二级管档打阻值的,如果按二级管档打出来的阻值说数应该在500左右,不过用电阻档量时说数为十几K也正常。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
数据线正常应该在 600左右。你有没有再换测一下另外一个时钟线是不是一样呢

网友:
刚才在基地又学习了 谢谢各位 用二楼大哥的方法测得阻值500左右 应该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