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是好 但是光驱不引导 在系统也不读盘 请教高手

楼主(2010-01-03):
我有一台华硕M2400 机器  客户拿来说是光驱不读 ,要换。我们就换个新的 ,换上去还是不读,就觉的很怪,这2个光驱放在别的机器都是好的,光驱在DOS下面也不读,但是能认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不知道哪位师傅有修过这个问题,告知小弟,谢谢

网友:
你把本本拆了 看看主板光驱接口有问题没有

网友:
也拆开了  也看了  也刷了  也没什么好搞的了  就是还是不行

网友:
应该不是南桥吧

网友:
很简单,你把硬盘拆了应该就可以了,把硬盘挂在其他机器上重新分区!

网友:
客户不是为了装系统而换光驱的  他要用光驱的  我把硬盘拿下来还是一样不引导

网友:
考虑南桥吧

网友:
不明白 你的意思是 不能引导装系统  !! 那进系统能用吗。??

网友:
有1台2400的,先前不认光驱,把光驱排线换了一条能认都到。
过了几天又认不到了,做了南桥还是认不到。
我感觉不是排线的问题就是光驱接口的问题。

网友:
在引导这个 定义上有时候真的很郁闷 ,,机器进去 按F10 或F12本来 有硬盘 软驱 光驱,USB 引导等几个选项,, 结果 除了硬盘一个都不引导,,
我想不应该是南桥  难道是BIOS坏了?

网友:
在引导这个 定义上有时候真的很郁闷 ,,机器进去 按F10 或F12本来 有硬盘 软驱 光驱,USB 引导等几个选项,, 结果 除了硬盘一个都不引导,,
我想不应该是南桥  难道是BIOS坏了?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状况,考虑放一下电吧。

网友:
是不是需要改跳线呀

网友:
考虑下光驱供电吧,也可能光驱接口有问题。

网友:
打下光驱接口阻值呢

网友:
遇到过,做个跳线就OK